[RL-RTX] RTX5中消息邮箱出现的坑

楼主(2021-07-17):
问题出现在使用静态分配策略初始化消息邮箱的情况中,产生错误的代码如下:
<blockquote><blockquote>#define DEBUG_MAX_MES<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256)<span style="white-space:pre">                        </span>//缓存的消息数量·

static __ALIGNED(4) uint8_t Message_Buf[DEBUG_MAX_MES*sizeof(Visual_Message)];
static osRtxMessageQueue_t visual_debug_queue_work_buf __QUEUE;
static const osMessageQueueAttr_t        visual_debug_queue_attr={
        .cb_mem=&visual_debug_queue_work_buf,
        .cb_size=sizeof(visual_debug_queue_work_buf),
        .mq_mem=Message_Buf,
        .mq_size=sizeof(Message_Buf),
        .attr_bits=0,
        .name="Visual_Debug_Queue"
};
static osMessageQueueId_t visual_debug_queue=NULL;
//......
//消息邮箱初始化
bool Debug_Message_Init(void){
//....
//出现问题的地方
        visual_debug_queue=osMessageQueueNew(DEBUG_MAX_MES,sizeof(Visual_Message),&visual_debug_queue_attr);
        if(visual_debug_queue==NULL){
                return false;
        }
//....
}

乍一看这个初始化代码好像没什么问题,初始化步骤都是按照手册中要求初始化的,附上手册英文原文:
中文百度翻译版

代码里结构体肯定是32bit对齐的,而且内存大小也满足手册上面的要求,但是实际使用时,根本无法初始化成功。
问题定位
通过苦逼的单步调试中,找到了问题所在,见下图

在rtx_msgqueue.c的255行-256行中,进行了上图的计算,这里的block_size诡异地加上了sizeof(os_message_t)这个结构体,代码后面有对我们预留的缓冲区大小和这个size进行比较,很显然我们上面的代码中缓冲区偏小,因此无法初始化成功。
将上面的代码缓冲区部分修改为:
static __ALIGNED(4) uint8_t Message_Buf[DEBUG_MAX_MES*(sizeof(Visual_Message)+sizeof(osRtxMessageQueue_t ))];

代码中osRtxMessageQueue_t与os_message_tc是等效的。
经过上述修改后初始化成功了。
总结
注意RTX5消息邮箱初始化与FreeRTOS的区别。

楼主:
#define DEBUG_MAX_MES                (256)                        //缓存的消息数量·
#define DEBUG_MES_TASK_STK        (512)                        //调试信息栈容量
#define __QUEUE                        __attribute__((section(".bss.os.msgqueue.cb")))
typedef struct{
        uint8_t* mes;
        uint32_t len;
}Visual_Message;

static __ALIGNED(4) uint8_t Message_Buf[DEBUG_MAX_MES*sizeof(Visual_Message)];
static osRtxMessageQueue_t visual_debug_queue_work_buf __QUEUE;
static const osMessageQueueAttr_t        visual_debug_queue_attr={
        .cb_mem=&visual_debug_queue_work_buf,
        .cb_size=sizeof(visual_debug_queue_work_buf),
        .mq_mem=Message_Buf,
        .mq_size=sizeof(Message_Buf),
        .attr_bits=0,
        .name="Visual_Debug_Queue"
};
static osMessageQueueId_t visual_debug_queue=NULL;
//...
//...
//初始化消息邮箱
bool Visual_Debug_Init(void){
//...
//问题代码处
        visual_debug_queue=osMessageQueueNew(DEBUG_MAX_MES,sizeof(Visual_Message),&visual_debug_queue_attr);
        if(visual_debug_queue==NULL){
                return false;
        }
//...

}

楼主:
另外更正一下,osRtxMessage_t与os_message_t是等效的,原文写成了osRtxMessageQueue_t与os_message_tc是等效的,抱歉。

楼主:
也可以通过内置的宏定义osRtxMessageQueueMemSize计算所需内存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