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H7上能用硬件双精度浮点,就不要使用uint64_t,发现uint64_t除法执行时间贼长

楼主(2021-07-18):
速度能差10倍出来,这差距太大了。

待我后面专门测评下。当前是在MDK AC6 ,优化等级fast下测试的。

网友A:
应该是因为指令集本身不支持64位整数运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指令集本身不支持64位整数运算吧

对,这个占很大原因。

网友B(2022-07-12):
硬汉哥,这个执行时间是用什么方法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这个执行时间是用什么方法测量的?

dwt时钟周期计数器,V7网盘裸机例子文件夹里面有个SDRAM的测速的例子,里面有用。

或者Event Reocorder的时间统计组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