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双精度浮点不能覆盖所有64bit整数,精度到15个小数位左右

楼主(2021-07-18):
MATLAB:

比如整数9223372036854775807用双精度浮点来表示。

楼主:
下面是利用H7-TOOL的LUA小程序在H750上的硬件双精度运行效果

网友A:
15bit只能表示1/32768精度的小数部分啊。你例子中的不是15bit,而是10进制的15位小数,bit不能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bit只能表示1/32768精度的小数部分啊。你例子中的不是15bit,而是10进制的15位小数,bit不能这么用。

谢谢指出,题目有误,应该是小数数据位,已经修正。

网友B:
浮点也不是万金油, 和整形相比只能是各有优势, 浮点处理起来更简单, 更直观, 动态范围更大, 但是存在精度和运算问题
整形更严格和准确, 就是动态范围有限, 写代码的时候小数位问题也是很恶心
写程序的时候, 数据类型的处理很痛苦, 啥时候出128位的arm, 用128位的整形变量, 大约就消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点也不是万金油, 和整形相比只能是各有优势, 浮点处理起来更简单, 更直观, 动态范围更大, 但是存在精度和 ...

是的,一些场合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