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box 和edit控件如何配合使用

楼主(2021-07-18):
自己在搞一个新的界面,想用listbox控件,来实现仪器的设置,然后每个listbox字符选项都对应一个Edit控件。   因为需要设置的参数多。一屏显示不完,listbox自己可以自动的实现上下(大于屏幕尺寸)翻动。但是对应的edit控件初始化坐标设定死了。没法动。没法和listbox 选项 实现 滚动效果,如何实现呢?

版主和各位高手给点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试试swipelist控件,专门干这个的。

楼主:
谢谢版主!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