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以太网] 初步实现H7-TOOL的WiFi通信方式,还在提高通信速度和稳定性中。

楼主(2021-07-19):
H7-TOOL板载ESP32 WiFi开发进展

初步实现了上位机和TOOL的WiFi通信,还在提高通信速度和稳定性中。

简单的无线串口通信:

网友:
666、坐等发布

网友A:
手持方式的wifi密码输入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方式的wifi密码输入怎么解决的

建立个wifi热点列表文件,存到eMMC里面,上电扫描加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立个wifi热点列表文件,存到eMMC里面,上电扫描加载。

硬汉可以考虑使用airkiss/smartconfig这些,esp的at固件是支持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可以考虑使用airkiss/smartconfig这些,esp的at固件是支持这个的

谢谢,研究乐鑫的这个功能了,测试没反应。后面有精力了再研究。

网友:
airkiss/smartconfig这个还需要专门APP或者公众号,并不是个好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立个wifi热点列表文件,存到eMMC里面,上电扫描加载。

白工,  TOOL 能否支持保存多个 WiFi 热点。

实际工作环境下,  办公室1个WiFi, 实验室1个WiFi, 工厂1个WiFi。 如果 TOOL 能够支持多个 WiFi 热点,  走到哪里都能自动连上WiFi, 那就完美了。

一些智能设备, 比如洗衣机都是连接固定 WiFi 热点的,  如果要更换热点, 需要重新配网,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工,  TOOL 能否支持保存多个 WiFi 热点。

实际工作环境下,  办公室1个WiFi, 实验室1个WiFi, 工厂1个 ...

不限制数量,就是个xxx.txt文本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限制数量,就是个xxx.txt文本文件。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立个wifi热点列表文件,存到eMMC里面,上电扫描加载。

这种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