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 nx 网络,开发板设置为客户端,远程端为服务器端,远程端的 ip 地址是动态地址,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 ?

楼主(2021-07-19):
请教下 nx 网络,开发板设置为客户端,远程端为服务器端,远程端的 ip 地址是动态地址,
那么开发板为客户端时,在没有连接之前,有什么方法可以 获取到远程 服务器端的动态 ip 地址呀 ??

网友A:
给服务器注册一个域名,然后用DNS服务器查询域名对应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服务器注册一个域名,然后用DNS服务器查询域名对应的IP

貌似有点复杂,有木有更简单些的方法啊 ?

另外 问一下,注册域名需要收费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有点复杂,有木有更简单些的方法啊 ?

另外 问一下,注册域名需要收费吗 ?

不复杂,就是函数调用而已,
域名注册很便宜,一般的就几十块一年。
不过远程端既然是动态域名,就需要使用DDNS软件来更新域名对应的IP,这个每年的使用费比域名贵。
如果是用来测试的,而且ip变动不频繁的话,那么可以手动去更新dns的解析。

网友C:
在Freenom.com 注册免费域名,把Nameserver指向免费的dnspod,然后服务器把动态ip传给dnspod就可以访问了,搞过博客,服务器的话就很容易上手,没搞过网上大把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复杂,就是函数调用而已,
域名注册很便宜,一般的就几十块一年。
不过远程端既然是动态域名,就需要 ...

好的,多谢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Freenom.com 注册免费域名,把Nameserver指向免费的dnspod,然后服务器把动态ip传给dnspod就可以访问了, ...

好的,多谢多谢啊

网友D:
你的是不是电信网,虽然IP是固定的,但是定期更换新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Freenom.com 注册免费域名,把Nameserver指向免费的dnspod,然后服务器把动态ip传给dnspod就可以访问了, ...

你好,我在这个网址里面注册后检测是否可用时貌似没有任何反应 ?

网友:
你的ip变化频繁的话域名也不太合适,每次变了都要去手动更新dns。
我记得之前花生壳有个ddns服务,花生壳的客户端运行在服务器上,ip变的时候自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不是电信网,虽然IP是固定的,但是定期更换新的IP地址。

我使用的是 移动的宽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 移动的宽度

估计分配给你的IP也是内网类型的,这样的话,就是有域名也没法绑定。
自己登录路由器看看外网IP是什么,把ip地址去ip138.com去查查是不是外网IP。
如果是测试软件的话,去用那些免费的云或者按时计费的,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分配给你的IP也是内网类型的,这样的话,就是有域名也没法绑定。
自己登录路由器看看外网IP是什么, ...

受教了,多谢多谢啊

网友E:
家用宽带需要DDNS或者内网穿透,前者需要公网IP,后者需要服务器、客户端的网络都运行某些程序。建议前者

DDNS可以用阿里的或者花生壳,在服务器设备上运行一个DDNS程序就好了;它会定期和域名服务器沟通,自动把变更后的IP和域名映射起来
域名一般不贵,几块十几块一年的都有
可能需要用到docker,装个DDNS客户端
或者内网有路由器的话,用路由器的DDNS客户端
或者装个openwrt,里边一般也有这一类的插件。
然后用路由器的端口转发或者DMZ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宽带需要DDNS或者内网穿透,前者需要公网IP,后者需要服务器、客户端的网络都运行某些程序。建议前者
...

后续有空捣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