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STM32F407+AD7616的调试问题

楼主(2021-07-19):
求助如题
问题1:AD7616工作在序列器状态,通过设置数字通道测试序列深度,只能设置到8层,如果设置15层,到第12层就出现数字接口数据(0xaaaa/0x5555);
问题2:stm32f407设置总线时序4-0-8-3,只能单步读取数据,全速运行后只能读取全ffff,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7616没用过,只用过7606。

帮顶。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将407的FSMC总线控制器设置为扩展模式即可。

网友(2021-10-12):
请问有遇到ad7616写寄存器读取不到数值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