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有实现采样1MHz带宽的实现方案吗?

楼主(2021-07-19):
STM32F429有实现采样1MHz带宽的实现方案吗?

网友A:
1MHz带宽,自带ADC就行。

你的采样率和分辨率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Hz带宽,自带ADC就行。

你的采样率和分辨率要求多少。

就是需要对0到1MHz的信号实时采样并处理,再DA输出,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Hz带宽,自带ADC就行。

你的采样率和分辨率要求多少。

分辨率11bit,采样率根据1MHz的采样信号,不是要2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辨率11bit,采样率根据1MHz的采样信号,不是要2MHz?

F4是12bit分辨率,三通道交替采样可以到7.2Ms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是12bit分辨率,三通道交替采样可以到7.2Msps

STM32V6的板子上没找到AD_DA接口在哪里,这个自带ADC和DA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V6的板子上没找到AD_DA接口在哪里,这个自带ADC和DAC吗?

这个示波器接口就是。

详情到论坛置顶帖标准库网盘下载原理图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接口就是。

详情到论坛置顶帖标准库网盘下载原理图看即可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