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H743使用HAL库对MLC颗粒的Nand flash进行读写

楼主(2021-07-20):
STM33H743使用HAL库对MLC颗粒的Nand flash进行读写,读取ID、擦除、读取数据都没问题,进行写数据时,数据发生偏移,从第0页的第600多cell开始写,如果修改影响时序的几个参数,偏移位置会改变,这是不是HAL库不支持MLC颗粒的nand flash的算法造成的呢?

网友A:
HAL库的API仅是简单的读写操作,与算法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的API仅是简单的读写操作,与算法无关。

那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用HAL库往MT29F32G8上面写数据,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用HAL库往MT29F32G8上面写数据,不会出现问题

对,正常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用HAL库往MT29F32G8上面写数据,不会出现问题

貌似相传,stm 只支持 slc 的 nand flash 吧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相传,stm 只支持 slc 的 nand flash 吧 ??

STM32驱动NAND不限制容量,因为NAND是串行驱动方式,发送地址,发送数据。

MLC NAND就是容量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驱动NAND不限制容量,因为NAND是串行驱动方式,发送地址,发送数据。

MLC NAND就是容量比较大。
...

据说,slc 的颗粒是 1bit 纠错,而 mlc 是 2bit 纠错的,貌似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slc 的颗粒是 1bit 纠错,而 mlc 是 2bit 纠错的,貌似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高容量的MLC,2bit纠错有点少。

之前emFile整了个40bit纠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容量的MLC,2bit纠错有点少。

之前emFile整了个40bit纠错

emfile 没有玩过呀,这么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file 没有玩过呀,这么的牛逼

他们很久之前发过这么一个消息,有点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