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关于LISTVIEW请教

楼主(2021-07-20):
各位大佬,现在想在EMWIN的LISTVIEW控件里面做一项处理

当操作滑动条的时候,前几列固定不动。
现在做的以下操作: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0_hWin, 1);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0_hWin, 2);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0_hWin, 3);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0_hWin, 4);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0_hWin, 5);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0_hWin, 6);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0_hWin, 7);
        HEADER_SetFixed(LISTVIEW_GetHeader(listview0_hWin),0);

         实际现象是前7列不动,但是表头会跟着动作,没做到想要的效果

         HEADER_SetFixed()这个API没找到具体的说明

另外,上次单个单元格显示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佬们!!!!

网友A:
在API函数LISTVIEW_SetFixed(hObj, NumOfFixed)中,NumOfFixed是列数,不是列索引。HEADER_SetFixed也差不多。所以你的代码HEADER_SetFixed(LISTVIEW_GetHeader(listview0_hWin),0);
把header的固定列设置为0是不对的啊。
而且根据源码,LISTVIEW_SetFixed会自动调用HEADER_SetFixed,不用你多余的调用:

unsigned LISTVIEW_SetFixed(LISTVIEW_Handle hObj, unsigned Fixed) {
  unsigned FixedOld = 0;
  if (hObj) {
    LISTVIEW_Obj * pObj;
    WM_LOCK();
    pObj = LISTVIEW_LOCK_H(hObj);
    FixedOld = pObj->Fixed;
    if (Fixed != FixedOld) {
      pObj->Fixed = Fixed;
      if (pObj->hHeader) {
        HEADER_SetFixed(pObj->hHeader, Fixed);
      }
      LISTVIEW__InvalidateInsideArea(hObj);
    }
    GUI_UNLOCK_H(pObj);
    WM_UNLOCK();
  }
  return FixedOld;
}

unsigned HEADER_SetFixed(HEADER_Handle hObj, unsigned Fixed) {
  unsigned FixedOld = 0;
  if (hObj) {
    HEADER_Obj* pObj;
    WM_LOCK();
    pObj = HEADER_LOCK_H(hObj);
    FixedOld = pObj->Fixed;
    if (Fixed != FixedOld) {
      pObj->Fixed = Fixed;
      WM_Invalidate(hObj);
    }
    GUI_UNLOCK_H(pObj);
    WM_UNLOCK();
  }
  return FixedOl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PI函数LISTVIEW_SetFixed(hObj, NumOfFixed)中,NumOfFixed是列数,不是列索引。HEADER_SetFixed也差不 ...

如果只调用LISTVIEW_SetFixed(hObj, NumOfFixed)这个API的话,表头文件再滑动的时候会乱行;
我加上HEADER_SetFixed(LISTVIEW_GetHeader(listview0_hWin),0);
这句话表头就会跟着滑动了,而且参数只能为0时才可以,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效果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