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printf函数执行时间较长,中断里面慎用

楼主(2021-07-20):
推荐自己写个简单函数处理。

如果非要用,以MDK AC5为例,请使用C标准库,不要使用C微库,并开启时间优化。

网友A:
硬汉哥,可以提供下工程对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可以提供下工程对比吗

我做了个对比图,被我当成垃圾图片删掉了,准备有时间专门做个。

网友:
哎,我大量使用sprintf,主要是灵活度很高,万金油。

网友B:
https://github.com/mpaland/printf

我一般使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mpaland/printf

我一般使用这个。

用自己的好处是占用资源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mpaland/printf

我一般使用这个。

谢谢分享,sprintf太多额外的开销,所以现在直接手动写了专用用的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自己的好处是占用资源少吗

自己写个,最大的好处还是速度快。

网友(2024-05-20):
能不能把自己实现的sprintf分享一下。最好能把这些替换标准C库的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