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请问有fdcan 通讯的例程或者教程

楼主(2021-07-20):
请教那位大哥可以分享下,项目里边用到的fdcan 通讯。最近有个项目 涉及到can通讯。

网友A:
基于STM32H7的双CAN FD通信案例(2020-01-2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49

基于STM32H7的CMSIS-Driver驱动实现双CAN FD和双经典CAN两种方式案例发布(2021-03-2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3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STM32H7的双CAN FD通信案例(2020-01-23)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4 ...

多谢 硬汉哥,还想请教下,参数初始化时 RxFifo0ElmtSize 设置成8字节。 是不是can只能处理8字节以内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硬汉哥,还想请教下,参数初始化时 RxFifo0ElmtSize 设置成8字节。 是不是can只能处理8字节以内的数 ...

对,最好匹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