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半导体公司Logo,双竖线中间1个Z,哪个公司?

楼主(2021-07-20):
有个芯片,上面有个Logo,是双竖线中间1个Z
这是哪家公司?
上面的丝印包含943 MC9,从功能上看是485芯片,因为包含了120R中断电阻,芯片入口也有RXD,TXD,DE
10Pin,封装是QFN10
这个芯片型号是啥?
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发个图。

这样我们可以使用搜索引擎的图像识别试试。

楼主:
1个芯片是求助,3个也是,那就3个好了

楼主:
试了bing的图像搜索,毫无结果
百度,除了牛,没看到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bing的图像搜索,毫无结果
百度,除了牛,没看到啥

这图片有点模糊,我搜索了下,也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