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请教下ucosiii 例程中开始任务中出现while循环怎么看不懂

楼主(2021-07-21):
在看ucosiii 例程中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CPU_Init();
     bsp_Init();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通信 */
    AppObjCreate();

    while (1)
    {
        bsp_KeyScan();
        OSTimeDly(10, OS_OPT_TIME_DLY, &err);
    }

}

while (1)  语句有些疑问, 开始任务之后 不就是不在执行了吗,还能再执行到 while (1) 语句吗

网友A:
这个是启动任务AppTaskStart

也是一个独立的任务,如果程序里面没有终止其执行,可以一直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启动任务AppTaskStart

也是一个独立的任务,如果程序里面没有终止其执行,可以一直运行。

执行红色标记之后 不就是 不返回 AppTaskStart 任务了吗,

难道如果不终止  不停的执行AppTaskStart 里边的 不断创建信号,不断创建任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行红色标记之后 不就是 不返回 AppTaskStart 任务了吗,

难道如果不终止  不停的执行AppTaskStart  ...

理解有偏差,执行流程你搞错了。

调用了函数OSStart后才会启动OS,才会进入到任务AppTaskStart。

进入后一直刷while死循环里面的代码,而不会再去刷AppTaskStart任务里面while之前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有偏差,执行流程你搞错了。

调用了函数OSStart后才会启动OS,才会进入到任务AppTaskStart。

感谢您的答复明白了,您说的调用了函数OSStart后才会启动OS,才会进入到任务AppTaskStart

也就是第一次进入AppTaskStart  执行建立信号和任务动作,第二次进入就和普通任务一样了在while 里切换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明白了,您说的调用了函数OSStart后才会启动OS,才会进入到任务AppTaskStart

也就是第 ...

理解的还是有点小问题。

AppTaskStart 是个独立的任务,他会一直执行,直到到他放弃CPU权限或者有高优先级任务抢占,又或者时间片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