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关于fatfs多个分区

楼主(2021-07-22):
请教硬汉兄和大家,sd卡能不能搞两个fatfs文件系统,一个用来正常读写文件,一个通过usb连接pc虚拟成U盘,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一个SD卡吗。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FatFS的底层做好重入,你的USB底层接口函数也用FatFS的API实现。

网友B(2021-09-15):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FatFS的底层做好重入,你的USB底层接口函数也用FatFS的API实现。

threadx  的USBX 好不好移植呀, 我现在想把他移植到imx6ull上去, imx6ull sdk库提供了基本的usb操作, usbx对系统依赖不,我想用rt-thread的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readx  的USBX 好不好移植呀, 我现在想把他移植到imx6ull上去, imx6ull sdk库提供了基本的usb操作,  ...

可以尝试剥离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