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UCOS任务堆栈溢出检查的疑问

楼主(2021-07-22):
CPU_BOOLEAN  OSTaskStkRedzoneChk (OS_TCB  *p_tcb)
{
    CPU_BOOLEAN  stk_status;
    if (p_tcb == (OS_TCB *)0) {
        p_tcb = OSTCBCurPtr;
    }
                                                                /* Check if SP is valid:                                */
                                                                /*   StkBase <= SP < (StkBase + StkSize)                */
    if ((p_tcb->StkPtr <   p_tcb->StkBasePtr) ||
        (p_tcb->StkPtr >= (p_tcb->StkBasePtr + p_tcb->StkSize))) {
        return (OS_FALSE);
    }
    stk_status = OS_TaskStkRedzoneChk(p_tcb->StkBasePtr, p_tcb->StkSize);
    return (stk_status);
}
以上函数是UCOS在进行任务切换时候的堆栈溢出检查。我的疑问是 (p_tcb->StkPtr >= (p_tcb->StkBasePtr + p_tcb->StkSize)))这句是不是应该改成 (p_tcb->StkPtr >= (p_tcb->StkBasePtr + 4*p_tcb->StkSize))),因为实际堆栈大小是要乘4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uint32_t *p = (uint32_t *)0x20000000;
p = p + 10;

此时p等于几的问题。

网友B:
楼主C语言基础不过关呀。
p_tcb->StkBasePtr是CPU_STK类型的指针。
type *p = 0;
p = p + 1;
那么这时的p跨过了几字节?答案是sizeof(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uint32_t *p = (uint32_t *)0x20000000;

的确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C语言基础不过关呀。
p_tcb->StkBasePtr是CPU_STK类型的指针。
type *p = 0;

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