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RGB和ABGR的颜色的问题

楼主(2021-07-23):
将字体设置成蓝色,但是显示出来时红色的。红色跟蓝色这两个颜色是相反的。
查了下好像是跟ARGB和ABGR有关,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在初始化LCD寄存器的代码中,加入RB交换的配置位。具体寄存器和位根据不同的LCD控制器而定,比如ILI9xxx还是ST7xxx之类的。

楼主:
程序如上。现在想到的方法是直接修改颜色的宏定义,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上。现在想到的方法是直接修改颜色的宏定义,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

1、GUICC M565和GUICC 565要和你的显示屏颜色格式匹配,看下你的是RGB565还是BGR565。
2、由于emWin是库,这个宏定义仅仅能修改这几个颜色的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UICC M565和GUICC 565要和你的显示屏颜色格式匹配,看下你的是RGB565还是BGR565。
2、由于emWin是库 ...

我用的是打点函数移植的,没有GUICC M565和GUICC 565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打点函数移植的,没有GUICC M565和GUICC 565这个选项

全工程检索565,有个配置项的,如果你的显示屏是16位色的

网友B:
能修改LCD模块硬件配置是上策,运行效率和移植性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工程检索565,有个配置项的,如果你的显示屏是16位色的

嗯嗯 找到了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修改LCD模块硬件配置是上策,运行效率和移植性会更好。

嗯嗯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