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请教 为什么 boot启动跳转进入harddefault

楼主(2021-07-23):
到这里 JumpToApplication = (pFunction) (*( __IO unsigned in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然后单步一下
Sett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8000B8C, Size = 2, BPHandle = 0x0003
Starting target CPU...
...Breakpoint reached @ address 0x08000B8C
Reading all registers
Remov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8000B8C, Size = 2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8000B8C (Data = 0x681B4B15)
Performing single step...
Reading all registers
WARNING: Failed to read memory @ address 0x008A2F52
WARNING: Failed to read memory @ address 0x008A2F52

就挂掉了

楼主:
还想请教下,app跳转的norflash地址 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下,app跳转的norflash地址 是如何确定的。

你的norflash要支持内存映射才行。

如果支持的话,地址是由你的编译程序的分散加载文件设置的。以MDK为例,可以在option选项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orflash要支持内存映射才行。

如果支持的话,地址是由你的编译程序的分散加载文件设置的。以MDK ...

我用的w25q32

楼主:
现在是在这里进入hard default         JumpToApplication();  请问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在这里进入hard default         JumpToApplication();  请问怎么搞

先看hardfault reports的错误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hardfault reports的错误类型。

0xFFFFFFF8 AAAA      ADD           r2,sp,#0x2A8  // show  caller code
0xFFFFFFFA AAAA      ADD           r2,sp,#0x2A8
0xFFFFFFFC AAAA      ADD           r2,sp,#0x2A8
0xFFFFFFFE AAAA      ADD           r2,sp,#0x2A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hardfault reports的错误类型。

是不是我还没有烧录app程序。 所以boot执行到跳转的地方 程序就会出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还没有烧录app程序。 所以boot执行到跳转的地方 程序就会出错呢

有个这种图,硬件问题查看一目了然

楼主:
问题已经找了,是app程序没有烧录,执行到跳转后进入hardfau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