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自动存储设备

楼主(2021-07-23):
请问那个emwin的自动储存设备只能作用于WM_HBKWIN窗口吗

楼主:
static void _cbDialog1(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static GUI_AUTODEV AutoDev;      /* 内存设备 */
        static PARAM       Param;
        static        int  tDiff,t0;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初始化*/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                WM_CreateTimer(pMsg->hWin,0,500,0);
                GUI_MEMDEV_CreateAuto(&AutoDev);/*创建自动内存设备*/

                case  WM_PAINT: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 _aNeedle, countof(_aNeedle), Param.Angle);

                        break;
//                case WM_TIMER:
//                t0 = GUI_GetTime();
//                tDiff = GUI_GetTime() - t0;
//                Param.Angle = _GetAngle(tDiff)* DEG2RAD;
//                                                WM_InvalidateWindow(pMsg->hWin);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500);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WM_HideWindow(hWin1);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tic void _cbDialog1(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各种窗口都可以,

你的程序里面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不适合放在 WM_INIT_DIALOG,需要将其放到WM_PAIN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