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bootloadr 跳转的norflash地址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1-07-23):
我看别人的工程里边定义的#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90000000)
请问下 这个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这个地址0x90000000是你使用的H7硬件外设地址决定的。

然后程序地址是由你的编译程序的分散加载文件设置的。以MDK为例,可以在option选项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0x90000000是你使用的H7硬件外设地址决定的。

然后程序地址是由你的编译程序的分散加载文件设置 ...

硬汉哥,请问下这个硬件外设决定 怎么判断的。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还有我用的stm32 自己 的ide 在哪里设置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请问下这个硬件外设决定 怎么判断的。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还有我用的stm32 自己 的ide 在哪里设 ...

memory map内存映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