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8s程序计算变量赋值遇到问题

楼主(2021-07-24):
在用IAR3.10.1做stm8s903的程序求均方根值时,遇到问题;用stlink的swim仿真查看变量,uint32_t 定义的两个变量watch窗口一直为0,赋值不成功;以为是自己优化问题,降低优化为0,还不成功;以为是局部变量问题,修改为全局变量,还不成功;此时,用了硬汉哥的EK2的例程修改,仿真变量还是0;所以还是得来请教版主;有图片。

仿真图片

仿真图片

楼主:
附上8s903测试的源程序

楼主:
均方根函数,用vs2012测试,没问题的呀;

网友A:
仅看你发的程序截图,没发现什么问题。

考虑把你封装的函数直接在main里面实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看你发的程序截图,没发现什么问题。

考虑把你封装的函数直接在main里面实现试试

嗯,所以比较疑惑;我直接放到了main里面,计算赋值不行,但是直接赋值个常数却没问题,是IAR版本的问题?

楼主:
用了其他IAR版本2.20.3版本测试,也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哩,谁仿真,指点指点呗;

楼主:
最简单版的测试源程序,不添加库文件,只有几个头文件和main;仿真测试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其他IAR版本2.20.3版本测试,也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哩,谁仿真,指点指点呗;

帮不上了,没用过STM8,没法帮你验证了。
帮你在STM32上运行了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了,没用过STM8,没法帮你验证了。
帮你在STM32上运行了下,是没问题的。

嗯  谢谢版主积极回复;用的是stm8s的片子,版主出过开发板的。已经解决;解决方法是:先把int16的数据 a16  赋值给int32的数据 b32;用b32 = b32 * b32的方式计算就可以了;不能直接用 b32 = a16 * a16的方式;具体原因还未分析,可能跟IAR for stm8的编译器有关系;

结贴;再次感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版主积极回复;用的是stm8s的片子,版主出过开发板的。已经解决;解决方法是:先把int16的数据 a ...

我感觉可能是还是语法方面的问题。
你的uidata是有符号的数,它们相乘以后还是有符号的数。 似乎不应该强制转换成无符号的再赋值。
建议这么个写法,应该可以:
ultemp=1L*uidata1*uidata1;

fdata=1.0f*uldata;
一般,尽量不要用强制转换,容易有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还是语法方面的问题。
你的uidata是有符号的数,它们相乘以后还是有符号的数。 似乎不应该 ...

嗯 OK  谢谢回复;我看stm8s的库 好多都是强制转换用法; 直接*1.0f或者1 这种是不是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