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03测试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失败,进入硬件错误

楼主(2021-07-26):
没有找到F103系列的在哪个版块发帖子,就来这里发了。
最近在弄串口和USB烧写程序,F407的芯片已经成功了,根据V5系列的例程,可以成功进入bootloader,用STM32CubeProgrammer也可以识别并成功的下载程序。
现在在弄F103的串口烧程序,但是总不能正确进入bootloader,仿真的时候看是进入硬件错误的中断了。
程序是参考F407的写的,麻烦帮我看一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JumpToBootloader();
                }
                else
                {
                        JumpToApp();
                }
  }
  /* USER CODE END 3 */
}

#define DISABLE_INT()        __set_PRIMASK(1)
#define ENABLE_INT()        __set_PRIMASK(0)

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void)
{
        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FF000;//0x1FFF0000;

        DISABLE_INT();//CPU_IntDis();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HAL_RCC_DeInit();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ENABLE_INT();//CPU_Init();

//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YSTEMFLASH();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__set_CONTROL(0);

        SysMemBootJump();

}

static void JumpToApp(void)
{
        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8001000;

        DISABLE_INT();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HAL_RCC_DeInit();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ENABLE_INT();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        __set_CONTROL(0);

        SysMemBootJump();
}

主要程序是上面的,不管是跳到bootloader还是跳转到APP都会进入硬件中断。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没测试过F1的系统BootLoader,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