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多个函数访问同一个变量的问题

楼主(2021-07-26):
之前设计程序的时候,经常出现以下情况。
1. 在主程序中赋值,然后在定时器中断程序中递减或者递增。
2. 在高优先级中断程序中赋值,在低优先级中断程序中递减或者递增。
现在想到可能会出现多个进程去改写同一个变量的问题,该怎么样保护呢?

网友:
开关中断。

网友:
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赋值比较简单,不会有异常,主要是递增或者递减,需要先判断数值范围再执行操作就好。

网友:
搞个锁定位,某个函数开始操作这个变量就把锁定位置位,操作完清除。任何函数要用这个变量之前要查询锁定为是否被置位,如果置位就等待。或者启用函数优先级排序,如果对时序有很高的要求,就再搞个缓存什么的,暂存进去,在中断中等待,当然这就更复杂了,视情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