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H7的64KB ITCM空间给RTX5做任务栈空间,注意分配不要将ITCM首地址给任务栈

楼主(2021-07-27):
ITCM的首地址是0x0000 0000.

这个地址太特殊了,很多函数判断地址是否有效,都是判断是否等于NULL。

如果使用ITCM做RAM空间就容易出这个问题。比如下面这样分配

const osThreadAttr_t ThreadLED_Attr =
{
        .name = "osRtxLED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Normal1,
        .stack_mem = (void *)0x00000000,    首地址
        .stack_size = 64* 1024,
};

只要不使用0x0000 0000做首地址就没有问题

网友A:
itcm 不是说 什么 dma 使用吗 ? 如果作为 任务堆栈使用的话,且又使用 dma 的话,会不会发生冲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cm 不是说 什么 dma 使用吗 ? 如果作为 任务堆栈使用的话,且又使用 dma 的话,会不会发生冲突 ?

DMA使用其它RAM空间

网友B:
首地址应该设成0x00000004吧,单片机里也有这个对齐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地址应该设成0x00000004吧,单片机里也有这个对齐需求吧

最好8字节对齐。

网友C(2021-09-30):
这个地址不是指令专用空间吗?也可以用做栈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址不是指令专用空间吗?也可以用做栈空间?

是的,做数据存储反倒靠谱,实测了两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