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H7的ITCM虽然是指令RAM空间,但是用来做通用RAM空间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2021-07-27):
ITCM指令RAM空间有64KB,DTCM数据RAM空间有128KB

ITCM除了可以加载代码运行,也可以做通用RAM空间。实际在稍复杂的工程里面测试没问题。

1、AXI SRAM(D1域,200MHz)
地址:0x2400 0000
大小: 512KB

2、AHB SRAM(D2域,200MHz)
SRAM1
地址:0x3000 0000
大小:128KB

SRAM2
地址:0x3002 0000
大小:128KB

SRAM3
地址:0x3004 0000
大小:32KB

3、AHB RAM(D3域,200MHz)
SRAM4
地址:0x3800 0000
大小:64KB

BKUP SRAM
地址:0x3880 0000
大小:4KB

4、TCM RAM(400MHz)
DTCM-RAM
地址:0x2000 0000
大小:128KB

ITCM-RAM
地址:0x0000 0000
大小: 64KB

网友A(2021-12-16):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理论上都是TCM,之前的教程一直说要把Vector 放到DTCM 我就难以理解。还想问一下,我是否可以通过修改SCT ,debug.ini 配置,让程序直接刷在ITCM 里面,然后把钳4KB 用作虚拟rom,后边的60KB当做ram 执行,我理解是没问题的,但是debug 的时候 keil 0x0 读取到的内容根本不是map 上边SP和Reset_handle 的地址。这个是因为STM32 的重映射关系导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理论上都是TCM,之前的教程一直说要把Vector 放到DTCM 我就难以理解。还想问一下, ...

H7不需要F4,F1那种重映射,是直接配置启动地址的。

之前做过一个RAM调试的例子,供参考,不过不是用的ITCM

基于STM32H7的内部SRAM程序调试工程模板(512KB的AXI SRAM存程序,DTCM做主RAM)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112&fromuid=58

网友B:
看了系统架构图,ITCM是可以通过系统总线访问,因而也可以当RAM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H7不需要F4,F1那种重映射,是直接配置启动地址的。

之前做过一个RAM调试的例子,供参考,不过不是用的 ...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0125&extra=
刚发现是command 的括号导致pc 指针初始化失败。修改后已经成功。请硬汉哥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系统架构图,ITCM是可以通过系统总线访问,因而也可以当RAM用。

请教下,你说的系统架构图是哪个?我看到的都是直接挂在core 上

网友C(2022-05-25):
既然ITCM和DTCM的区别不大,那么我的问题来了,程序可不可以直接在DTCM里面运行

网友D:
我记得ITCM和DTCM带宽不一样,ITCM是32bit,DTCM是64b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ITCM和DTCM的区别不大,那么我的问题来了,程序可不可以直接在DTCM里面运行

没问题,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ITCM和DTCM带宽不一样,ITCM是32bit,DTCM是64bit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 ... t-the-memory-system

The ITCM interface is 64-bits wide. The DTCM is divided into two 32-bit wide interfaces, D0TCM and D1TCM. The upper 32-bits of data is on the D1TCM interface and the lower 32-bits of the data is on the D0TCM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