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请教各位前辈关于信号处理方向的工作

楼主(2021-07-27):
各位前辈,半路转方向到信号处理,现在在学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请问找工作的话,都需要具备什么技能呢?有没有学习路线推荐呢?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通信算法,信号处理算法等方便工程师招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算法,信号处理算法等方便工程师招聘很多

哥请问您有学习路线推荐嘛?目前在自学信号与系统课程,后续应该学什么,做什么项目为找工作做准备呢?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算法,信号处理算法等方便工程师招聘很多

不想搞通信算法,就想信号处理这个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请问您有学习路线推荐嘛?目前在自学信号与系统课程,后续应该学什么,做什么项目为找工作做准备呢?谢 ...

如果是你为了找工作而学数字信号处理,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找几个这方面工作去实习。

楼主:
还在学校不给请假去实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你为了找工作而学数字信号处理,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找几个这方面工作去实习。

如果是将来读博呢?还不确定,就想打好基础,将来找工作或读博都可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将来读博呢?还不确定,就想打好基础,将来找工作或读博都可以的那种

想好了,就朝着一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