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BSD-ERR:Recv, Socket 1 conn.closed

楼主(2021-07-27):
请教一下我用FreeRTOS系统,用BSD Sokets,发现开放一个端口没啥问题,使用两个端口号会出现BSD-ERR:Recv, Socket 1 conn.closed的警告,目前在调试UDP协议,请问有啥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FreeRTOS不要配TCPnet,坑略多,实测不可用于实际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不要配TCPnet,坑略多,实测不可用于实际项目。

FreeRTOS系统的有啥好推荐的网络可以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不要配TCPnet,坑略多,实测不可用于实际项目。

LWIP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RTOS系统的有啥好推荐的网络可以搞的?

TCPnet V7.X配RTX5是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