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花了半天时间,找到CMSIS 5.8.0软件包里面RTX5 底层汇编文件的处理欠妥的地方,ARM这等大厂也有这种骚操作

楼主(2021-07-27):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倒腾了一下午,一开始研究的方向跑偏了,耽误了不少时间。

当前的RTX5支持MDK,GCC和IAR,所以也专门配套的三种Port文件,我们这里主要说MDK AC6和AC5。

1、先说MDK AC5
这里要说的是MDK AC5的移植文件,当前提供的移植文件irq_armv7m.s(之前是irq_cm4f.s)开头如下:

                IF       :LNOT::DEF:RTX_STACK_CHECK
RTX_STACK_CHECK EQU      0
                ENDIF

                IF       ({FPU}="FPv4-SP")
FPU_USED        EQU      1
                ELSE
FPU_USED        EQU      0
                ENDIF

这句IF ({FPU}="FPv4-SP")非常欠考虑,这个是M4内核单精度使用的,如果在MDK下使用M7内核芯片STM32H7,并且使用了浮点,这就完全不能用了。

M7单精度要使用FPv5-SP,双精度要使用FPv5-D16。最终修改决定使用 IF {FPU} != "SoftVFP" 判断是否使用软件浮点更简单,屏蔽了用户需要切来切去的问题。

修改后代码如下:

                IF       :LNOT::DEF:RTX_STACK_CHECK
RTX_STACK_CHECK EQU      0
                ENDIF

              IF {FPU} != "SoftVFP"
FPU_USED        EQU      1
                ELSE
FPU_USED        EQU      0
                ENDIF

2、再说MDK AC6
MDK AC5的问题解决了,我使用MDK RTE创建了一个AC6的工程,我一看更惊呆了,直接用的GCC的Port文件。

        .syntax  unified

        #include "rtx_def.h"

        #if (defined(__ARM_FP) && (__ARM_FP > 0))
        .equ     FPU_USED, 1
        #else
        .equ     FPU_USED, 0
        #endif

        .equ     I_T_RUN_OFS, 20        // osRtxInfo.thread.run offset
        .equ     TCB_SP_OFS,  56        // TCB.SP offset
        .equ     TCB_SF_OFS,  34        // TCB.stack_frame offset

        .equ     FPCCR,     0xE000EF34  // FPCCR Address

        .equ     osRtxErrorStackOverflow, 1 // Stack overflow

当然,编译是没问题的,注意选择这个选项:

这次新版升级的用户体验略差,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考虑M7内核的单精度浮点和双精度浮点使用RTX5的情况。

网友:
老员工离职,毕业生进来了。

网友:
吓得我赶紧用回5.7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rlflash如何单独设置动态内存

网友: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_5/pull/1267

感谢告知这个bug。之前有微信群里的朋友他建议过你去github cmsis5的仓库提交,但你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账户,并且希望开源社区自己去处理,就容我沾光了。

网友B: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_5/pull/1267

之前在微信群里有朋友说他提醒你去提交错误,但你明确说没有github账户,并且希望arm 开源社区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斗胆沾光提交了这个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_5/pull/1267

之前在微信群里有朋友说他提醒你去提交错误,但你 ...

非常感谢

网友B:
客气了。真心佩服你的探索精神。国内真心没碰到几个你这么耐心仔细的。
话说这已经是我亲身经理的第二个CMSIS 5.8.0的 bug了……

我前几天才提交过另外一个修复,你都不敢相信,cmsis_version.h 他们都能忘记更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_5/pull/1267

之前在微信群里有朋友说他提醒你去提交错误,但你 ...

牛逼了!!我也在微信群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rlflash如何单独设置动态内存

网友C:
我说我咋没遇到这个问题,原来我一开始就机智的把浮点计算关闭了。
虽然不用浮点计算用F767有点奢侈,但是主要是F767有三路CAN
关闭浮点计算跑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D(2021-10-07):
引用 网友C:
我说我咋没遇到这个问题,原来我一开始就机智的把浮点计算关闭了。
虽然不用浮点计算用F767有点奢侈 ...

说多都是泪,我H7更新到最新的RTX,立马HardFault_Handler,后来才想起这个帖子
但原来的旧RTX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多都是泪,我H7更新到最新的RTX,立马HardFault_Handler,后来才想起这个帖子
但原来的旧RTX没问题。 ...

mdk5.36 还有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dk5.36 还有这个问题吗?

这就是5.36带的CMSIS5.8.0引进的bug。

你是要5.36,CMSIS软件包使用5.7.0即可,简单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真心佩服你的探索精神。国内真心没碰到几个你这么耐心仔细的。
话说这已经是我亲身经理的第二个 ...

阁下 傻孩子?

网友F(2021-11-23):
用了浮点数进异常了,花了半天才想起你这个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浮点数进异常了,花了半天才想起你这个贴子

这问题官方已经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