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 filex 支持长文件名需要如何定义 ?

楼主(2021-07-27):
请教下, filex 启用 exfat 格式, 支持长文件名需要如何定义 ?

因为目前使用的是 exfat 格式,据说这个格式的只支持 长文件名,目前宏定义了几个后,貌似没有什么效果,
定义如下:

fx_user.h
#define FX_MAX_LAST_NAME_LEN         256
#define FX_MAX_LONG_NAME_LEN         256
#define FX_MAX_SHORT_NAME_LEN        128

另外 fx_api.h 里面修改
#ifndef FX_MAX_SHORT_NAME_LEN
#define FX_MAX_SHORT_NAME_LEN                  13       /* Only allowed value is 13.  */
#endif

网友A:
长文件名直接就可以使用,你那边测试不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文件名直接就可以使用,你那边测试不正常吗。

刚刚试了一下,直接使用貌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直接使用貌似是正常的,

他这个只有exFAT要专门使能。

网友B:
请教一下,我遇到的情况是英文文件名是长文件名但只要文件名中含有中文读出便是短文件名,尝试使用fx_directory_long_name_get读取长文件名,返回成功但结果仍旧是短文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遇到的情况是英文文件名是长文件名但只要文件名中含有中文读出便是短文件名,尝试使用fx_direc ...

中文不行,中文要研究下他们的那个unicode编码API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遇到的情况是英文文件名是长文件名但只要文件名中含有中文读出便是短文件名,尝试使用fx_direc ...

询问下楼主,目前中文文件名使用长文件名得问题解决了吗,,是怎样做的??我现在外挂U盘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