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v5.5 的LISTVIEW_SetFixed()

楼主(2021-07-28):
listview设置固定几列后,横向滚动条移动后,header是不会跟着移动,bug?

网友A:
没听太懂,你是要固定还是要移动,或者是固定了还可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太懂,你是要固定还是要移动,或者是固定了还可以移动

listview 使能了横向滚动条,可以横向移动,header也会跟着移动,LISTVIEW_SetFixed设置第一列不移动,移动滚动条,header并没有跟着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stview 使能了横向滚动条,可以横向移动,header也会跟着移动,LISTVIEW_SetFixed设置第一列不移动,移 ...

发完整测试代码,仅emWin部分。

我在6.18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完整测试代码,仅emWin部分。

我在6.18上试试
#include "DIALOG.h"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LISTVIEW_0 (GUI_ID_USER + 0x01)

楼主:
硬汉兄,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兄,测试结果如何?

你没发代码。

楼主:
醉了,只发了前面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