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cubeMX给nand flash设置FMC的参数问题

楼主(2021-07-28):
用cubeMX给nand flash设置FMC的几个set time参数该如何计算啊,网上找到L4对应的计算公式,把结果设置进去,无法对nand flash进行读写

网友A:
NAND Flash使用注意事项以及FSMC时序参数的配置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09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使用注意事项以及FSMC时序参数的配置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硬汉哥,我仿真观察nand flash读写的时候,如果中间打断点,就能读到写入的数据,如果全速运行到读写结束,最后读出来的就是0xFF,这种情况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