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在STM32F105上FATFS不能读写文件系统为exFAT的U盘

楼主(2021-07-28):
在STM32F105上FATFS不能创建文件、读写文件系统为exFAT的U盘。
USB固件库是2.2.0,使用的是最新的FATFA,R0.14b。对FAT32的U盘是正常的,可以创建文件、读写。
FF_FS_EXFAT已经设置为1,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
请问大家有有相关的例程、方法或者资料吗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使用非exFAT的U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使用非exFAT的U盘正常?

是只有FAT32的U盘正常,exFAT不行。其他的暂时没有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有FAT32的U盘正常,exFAT不行。其他的暂时没有试验

估计是接口函数有问题。

你看你接口函数的地址处理是uint32_t类型还是uint64_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