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D能跑emwin吗?

楼主(2021-07-29):
最近芯片涨价太猛,准备ST切换成GD32F450,请问下GD怎么能用上emwin呢?谢谢!

网友A:
支持。移植MDK安装目录的6.1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移植MDK安装目录的6.1x

有一个疑问,破解的mdk,使用emwin没有版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疑问,破解的mdk,使用emwin没有版权问题?

有版权问题,产品如果有版权问题最好还是买个正版的MDK就可以了

网友:
破解的肯定有版权问题

网友C:
不只是用emwin有版权问题,只要用破解的keli本身就有版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用emwin有版权问题,只要用破解的keli本身就有版权问题.

哈哈哈,笑死了,MDK都破解了你还在乎em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