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使用ThreadX+USBX复合设备失败

楼主(2021-07-29):
0. 开发环境:ThreadX版本6.16 USBX版本6.16 MDK 5.34
1. 问题描述
之前在V7开发板上成功移植了ThreadX+USBX复合设备(CDC ACM+HID)正常工作且非常稳定  尝试在STM32F105RBT6上进行同样的操作  移植ThreadX时一切正常 但是到USBX时遇到一些问题 单独使用USB CDC或者HID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一旦把CDC和HID结合起来就会出现异常
现象是插上USB 设备管理器有虚拟串口和鼠标出现 但是给虚拟串口发送数据时提示串口异常 鼠标也是不能正常工作  然后持续大约50s USB自动断开连接 再过20s重新连接 此时提示设备连接失败 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我推测是105的端点只有4个 H7有9个 端点数量不够导致异常 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有没有对USBX比较熟悉的前辈 指导一下?

网友:
端点问题,看下你的端点分配就行了。贴出来看下

楼主:
void MX_USB_Devic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B_Device_Init_PreTreatment_0 */
  /* USER CODE END USB_Device_Init_PreTreatment_0 */

  /* Enable the USB voltage level detector */
//  HAL_PWREx_EnableUSBVoltageDetector();

  /* USB_OTG_HS init function */
  MX_USB_OTG_FS_PCD_Init();

  /* USER CODE BEGIN USB_Device_Init_PreTreatment_1 */

  /* Set Rx FIFO */
  HAL_PCDEx_SetRxFiFo(&hpcd_USB_OTG_FS, 0x200);

  /* Set Tx FIFO 0 */
  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FS, 0, 0x10);

  /* Set Tx FIFO 2 */
  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FS, 2, 0x10);

  /* Set Tx FIFO 3 */
  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FS, 3, 0x80);

  /* Set Tx FIFO 4 */
  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FS, 4, 0x20);
  /* USER CODE END USB_Device_Init_PreTreatment_1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controller driver*/
  ux_dcd_stm32_initialize((ULONG)USB_OTG_FS, (ULONG)&hpcd_USB_OTG_FS);

  /* Start the USB device*/
  HAL_PCD_Start(&hpcd_USB_OTG_FS);

  /* USER CODE BEGIN USB_Device_Init_PostTreatment */
  /* USER CODE END USB_Device_Init_PostTreatment */
}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MX_USB_Devic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B_Device_Init_PreTreatment_0 */

我查了下,是这样的。
1、1个控制端点,3个通用端点。
2、 共计1.25KB的FIFO空间,所有收发端点公用的一个空间。

楼主:
我看数据手册上说的是1个控制端点 3个IN端点 3个OUT端点  按照当前的使用情况  CDC 2个IN 1个OUT  HID一个 IN 一共3个IN 1个OUT 是够用的
我把USBD_HID_EPIN_ADDR设置为0x81 USBD_CDCACM_EPINCMD_ADDR设置为0x82 USBD_CDCACM_EPIN_ADDR设置为0x83 USBD_CDCACM_EPOUT_ADDR设置为0x01后USB不再掉线了 但是数据收发不正确
推测是数据收发部分跟端点地址也有绑定 但是还未找到

楼主:
字面意思是说有1个控制端点 3个In和3个Out 端点  但是CubeMX生成的代码 hpcd_USB_OTG_FS.Init.dev_endpoints = 4;

楼主:
这也太难顶了吧  CubeMX生成USB驱动  F103的芯片 USB端点数量都有8个 到F105上只有4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太难顶了吧  CubeMX生成USB驱动  F103的芯片 USB端点数量都有8个 到F105上只有4个了

F103那是个特色设置,仅支持Devi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数据手册上说的是1个控制端点 3个IN端点 3个OUT端点  按照当前的使用情况  CDC 2个IN 1个OUT  HID一个  ...

你的HID仅用了一个IN吗,正常HID是一个1个IN,一个OUT,输入输出都得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字面意思是说有1个控制端点 3个In和3个Out 端点  但是CubeMX生成的代码 hpcd_USB_OTG_FS.Init.dev_endpoi ...

从代码来看应该是端点0也在计算内

  for (i = 0U; i < cfg.dev_endpoints; i++)
  {
    if ((USBx_OUTEP(i)->DOEPCTL & USB_OTG_DOEPCTL_EPENA) == USB_OTG_DOEPCTL_EPENA)
    {
      if (i == 0U)
      {
        USBx_OUTEP(i)->DOEPCTL = USB_OTG_DOEPCTL_SNAK;
      }
      else
      {
        USBx_OUTEP(i)->DOEPCTL = USB_OTG_DOEPCTL_EPDIS | USB_OTG_DOEPCTL_SNAK;
      }
    }
    else
    {
      USBx_OUTEP(i)->DOEPCTL = 0U;
    }

    USBx_OUTEP(i)->DOEPTSIZ = 0U;
    USBx_OUTEP(i)->DOEPINT  = 0xFB7FU;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HID仅用了一个IN吗,正常HID是一个1个IN,一个OUT,输入输出都得用。

是的 当前只需要把数据给电脑   还在尝试在105上跑CDC+HID  不行的话就砍掉CDC 在HID上加上OUT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代码来看应该是端点0也在计算内

我也确认了 包含端点0一共4个  用户可用的只有3个 这也太坑了

楼主:
奇怪的是  105上单独跑CDC都不行   我还想尝试把CDC的端点去掉一个

楼主:
我把代码上传到百度网盘了 感兴趣的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b_5dG4sZkOaHl1gLS8zxg
提取码:al4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代码来看应该是端点0也在计算内

我通过Debug发现官方CDC例程里VCOM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3DMA将数据发送出去,我之前是没有把串口3的DMA打开的 这也就是之前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   但是打开DMA后 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当我使用串口助手向VCOM发送数据的数据累积到一定量(大概260字节)后 VCOM就会崩掉 但是系统没有卡死  我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老大能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通过Debug发现官方CDC例程里VCOM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3DMA将数据发送出去,我之前是没有把串口3的DMA打开 ...

串口先简单的查询方式实现。方便查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先简单的查询方式实现。方便查找问题。

问题应该跟串口无关,现在的现象是串口助手给虚拟串口发送数据超过一定量就会故障,反过来虚拟串口向外发就没问题  串口只起一个回显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先简单的查询方式实现。方便查找问题。

VCOM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转发出的代码被我屏蔽掉了  问题依然存在,感觉就是ux_device_class_cdc_acm_read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OM收到数据后通过串口转发出的代码被我屏蔽掉了  问题依然存在,感觉就是ux_device_class_cdc_acm_read ...

剩下就是USBX的相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就是USBX的相关问题了。

我在Github上反馈了问题,不过没有一点回应,这就很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Github上反馈了问题,不过没有一点回应,这就很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等待他们回复了。

楼主:
问题上周已经解决了 谢谢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上周已经解决了 谢谢老大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USB的fifo设置有问题  f105的只有1.25K  fifo在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FS, 0, 0x10);填入的数值要*4才是实际的大小 这点之前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的fifo设置有问题  f105的只有1.25K  fifo在HAL_PCDEx_SetTxFiFo(&hpcd_USB_OTG_FS, 0, 0x10);填入的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