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DAC8562可以直接输出5V吗

楼主(2021-07-29):
最近在调试DAC8562,用的5.2V供电,参考电压用的外部3.3V,增益设置为2,最大只能输出4.4V,看了遍芯片手册,应该是可以直接输出5V才对,有知道需要配置什么命令才能输出呢,希望有大佬能够指教下,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代码问题,代码里面有个地方做了限制,可以直接输出5V

网友A(2022-07-04):
用的V7板子加DAC8563做信号发生器实验,想产生不低于80kHz的信号应该怎么做,假设数据更新速率是1MHz,是不是每周期10个点即可达到100kHz,但我设置每周期10个点时,输出的是三角波,该怎么变成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V7板子加DAC8563做信号发生器实验,想产生不低于80kHz的信号应该怎么做,假设数据更新速率是1MHz,是不 ...

适当提高采样点数,但是采样率又会降低,只能适当提高点触发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当提高采样点数,但是采样率又会降低,只能适当提高点触发速度。

是的,触发速度1M的话,频率范围要达到80k,一个周期只有12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