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stm8s003f3 烧录bug【已解决,已经发布的2.07修复了此问题】

楼主(2021-07-30):
app V2.06 stm8s003f3 烧录bug   检测不到IC

使用上位机 烧录器 ->读芯片-> 点击读UID 操作后可以用正常烧录,
但是拔掉USB  H7-TOOL 重新上电后又变成不能烧录 检测不到IC
  是不是初始化IO配置有遗漏?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个STM8S103的芯片,这个和003是一样的,

连续10次插拔USB线下载,都正常。
你看下你那边是不是带板子目标板插拔USB线测试的。可以考虑拔掉目标板试试。

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

楼主:
用这个bin文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bin文件试试

上传你的bin,我试试。

楼主:
好像和bin文件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和bin文件有关

还真是,用你这个bin有这个问题,谢谢反馈,问题已经记录。

识别失败话,读取下UID再烧录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
bug解决了,下次升级发布新版。

楼主:
发现个问题 app2.0.7  目标IC gd32f150
设置读保护(66)  断电复位变为FF

具体操作

具体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个问题 app2.0.7  目标IC gd32f150
设置读保护(66)  断电复位变为FF

我这里手头有个GD32F150。

帮你测试了,就是这样的。

解除读保护后就正常了。

楼主:
断电复位后 读取选项字不应该是 设置读保护写的值么?
解除保护是A5  断电复位还是A5 这正常
但是比如 设置保护值是BB  断电复位后读取还是BB才正常吧
我用其它工具设置 保护为BB  断电复位后还是BB   用H7TOOL 读取也是BB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复位后 读取选项字不应该是 设置读保护写的值么?
解除保护是A5  断电复位还是A5 这正常
但是比如  ...

就是这样的。

像STM32,设置读保护后直接就禁止读取选项字节。如果用户可以正常读取选项字节,这将有利于芯片破解。

楼主:
那为何 用其它工具方法设置的保护值  依然可以读取正确的值   H7TOOL 也可以正确读取   而不是FF
用H7TOOL设置的读保护   断电复位读取 永远是FF
虽说有利于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何 用其它工具方法设置的保护值  依然可以读取正确的值   H7TOOL 也可以正确读取   而不是FF
用H7TOOL ...

估计读保护设置的有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设置读保护后,还可以读取选项字节,这将有利于芯片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