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项目使用emwin,要用很多图片做背景或者它用,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1-07-30):
项目一般要使用50张图片作为背景或者被调用显示,想问使用图形库emwin或者lvgl的话,怎么办。不会是每张图片转成c文件吧!
使用stm32h7
我考虑的是项目加个文件系统,首次运行需要用sd卡把图片拷到指定目录。
以后项目每次运行,需要先把这些图片先读到sdram里边。然后等待被调用。

这是我等想到的方法,大家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方案很多,比较实用的方案是转换成流位图,
1、方式一:存到SPI Flash,上电后加载到SDRAM绘制。
2.  方式二:使用QSPI Flash,采用内存映射。

两种方法在我的第3版emWin教程都做了,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8章,emWin更新至第28章(2021-07-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842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