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下,有没有谁捣鼓过 H745/747 这类的 双核 单片机啊 ?

楼主(2021-07-30):
请问下,有没有谁捣鼓过 H745/747 这类的 双核 单片机啊 ?

双核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如何实现的 ???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STM32H747I-EVAL\Applications\OpenAMP\OpenAMP_PingPong

跑OpenAMP组件做通信

网友A:
有硬件信号量来实现同步,共享内存实现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硬件信号量来实现同步,共享内存实现数据传输

大概看了一下, 貌似有那么一丢丢复杂啊, 在发送,接收端貌似都是需要不停的接收,发送信号量,

弱弱的问一下, M4, M7 内核的, 两个内核之间通讯, 一般是吧低速处理的事情交给 m4, 如读 i2c 相关器件的数据, 串口收发处理, 不是很高速的 spi 数据读写等, m7 负责高速的 数据处理, 比如视频播放, gui 图像处理 等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 貌似有那么一丢丢复杂啊, 在发送,接收端貌似都是需要不停的接收,发送信号量,

弱弱的问 ...

1、硬件信号量就跟你使用RTOS的两个任务做信号量资源共享是一个道理,比较简单。
2、功能划分,这个随意。注意各个内核能访问的总线通道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硬件信号量就跟你使用RTOS的两个任务做信号量资源共享是一个道理,比较简单。
2、功能划分,这个随意 ...

貌似 是这个理, 有空得捣鼓看看哟

不知道 h743xi 与 h747 xi 的封装管脚排列是否一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硬件信号量就跟你使用RTOS的两个任务做信号量资源共享是一个道理,比较简单。
2、功能划分,这个随意 ...

大神有没有计划出 双核的 板子呀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有没有计划出 双核的 板子呀 ?

现在这个芯片有购买驱渠道没,价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芯片有购买驱渠道没,价格多少钱。

暂时还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芯片有购买驱渠道没,价格多少钱。

我是看到淘宝上有这个 h747 芯片的核心板在销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淘宝上有这个 h747 芯片的核心板在销售啊,

H7很多型号已经全网无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7很多型号已经全网无货了。

感觉以后是不是需要重新学习其他芯片系统的架构等了 啊 ??

貌似芯片 要大洗牌的架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以后是不是需要重新学习其他芯片系统的架构等了 啊 ??

貌似芯片 要大洗牌的架势了

现在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产能问题,晶圆不足,ST没有,其它厂家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产能问题,晶圆不足,ST没有,其它厂家也没有。

哎,要是前年 大屯一批货就好了哇,可惜木有钱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