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0的SPI DMA配置传输数据总数为奇数

楼主(2021-08-02):
有人用过这个功能吗?

楼主:
代码如下,通信就是不对

spi配置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DMA配置

    hdma_spi1_tx.Instance = DMA1_Channel1;
    hdma_spi1_t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TX;
    hdma_spi1_tx.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spi1_t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t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1_t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t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1_t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if (HAL_DMA_Init(&hdma_spi1_t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spi,hdmatx,hdma_spi1_tx);

    /* SPI1_RX Init */
    hdma_spi1_rx.Instance = DMA1_Channel2;
    hdma_spi1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RX;
    hdma_spi1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1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spi1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DMA_MDATAALIGN_BYTE;//
    hdma_spi1_rx.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spi1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spi1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spi,hdmarx,hdma_spi1_rx);

主函数调用:

i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hspi1, (uint8_t *)spimater_send_array, (uint8_t *)spimater_receive_array, 1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如下,通信就是不对

spi配置

仅看你楼主位的描述,貌似你的配置不对。

楼主位的意思是SPI DR寄存器采用16bit访问模式时,即hdma_spi1_t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的访问是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看你楼主位的描述,貌似你的配置不对。

楼主位的意思是SPI DR寄存器采用16bit访问模式时,即hdma_sp ...

改了PSIZE为16位的,一样接收不对
固定发0xA1,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0xA8, 0xA9, 0xAA,0xAB
接收到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0xA8, 0xA9, 0xAA,0xAB,0xA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PSIZE为16位的,一样接收不对
固定发0xA1,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0xA8, 0xA9, 0xAA, ...

DMA FIFO开了吗,这种收发不对齐,必须开DMA FIFO,不知道G0有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 FIFO开了吗,这种收发不对齐,必须开DMA FIFO,不知道G0有没有这个选项。

已经找到问题了,虽然是奇数,但是DMA传输写到接收buffer时仍然是多写一个字节,所以接收buffer大小要额外多一个字节,否则就越界溢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虽然是奇数,但是DMA传输写到接收buffer时仍然是多写一个字节,所以接收buffer大小要额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楼主:
观察了MISO上的波形是正确的,正好是11个数据,最终原因是因为定义的接收BUFFER的sram地址不是4字节对齐,刚好是奇数,造成接收数据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