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请教freertos 读usb测试报错。

楼主(2021-08-02):
程序在spi flash中 ,地址为0x90000000

现在可以正常的挂载和读u盘的文件。可是跑完usb otg的回调后,全速跑时候 就跑hardfault。
查看了lr寄存器 :0xfffffffd
查看PSP:0x24002020
查看内存内容 为 0.

可以正常跑完下边内容。但是跑出去后就错误了。

单步跑下边内容。会提示
Break at address "0x0" with no debug information available, or outside of program code.
此时 lr 值:0x9001b1cb

然后单边一下进入hardfault。

case HOST_USER_CLASS_ACTIVE:
  Appli_state = APPLICATION_READY;
  res = f_mount(&fs_usb ,"0:",1);
        ret = exf_getfree("0:",&total,&free);
        if(ret == 0)
        {
          MyPrintf("[#system]usb size: %dM .usb column size:%dcol\r\n",total>>10,free>>10);

        }
        if(res == FR_OK)
        {
                MyPrintf("[#system]usb is connected.start updating .......\r\n");
                MyPrintf("[#system]Update app source time %d !!!\r\n" , HAL_GetTick());
                ret = f_open(&usbfile,"0:/test.txt",FA_READ|FA_OPEN_EXISTING);
                if(ret ==FR_OK )
                {
                  MyPrintf("[#system]Usb File opened\r\n");
                }
                uint8_t buf[10] = {0} , buf2[10] ={0};
                f_read(&usbfile,buf,10,&rw);
                f_lseek(&usbfile,0x01);
                f_read(&usbfile,buf2,2,&rw);
                printf("[#system]Uf_read buffer = %s\r\n",buf);
                f_close(&usbfile);

                //update_source_m();

                LED_OFF;

                MyPrintf("[#system]Update app source  end time %d !!!\r\n" , HAL_GetTick());
        }
  break;

网友A:
意思是在QSPI Flash里面刷USB程序? 不清楚,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在QSPI Flash里面刷USB程序? 不清楚,帮顶。

这里只是一段测试程序。
仅是读取了usb的内容,。然后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