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TCP Server如何增加更多?

楼主(2021-08-02):
我用RTX系统写BSD Socket的TCP Server,最多只能创建相同IP,3个端口号,有没有可能增加多几个端口号?

楼主:
我在BSD_SRVSOCKS增加为4,可以实现,但是写1可以实现3,写2可以实现3个,写3可以实现4个,不知道我这样弄有啥问题?

网友A:
配置的大小一定要大于等于你的创建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的大小一定要大于等于你的创建个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