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怎么分辨外部中断

楼主(2021-08-03):
如题
PA0和PB0 PC0进入EXTI 怎么分辨是PA0还是PB0 PC0

网友A:
这个不支持,STM32内部是个多路复选器,仅能选通一个。

楼主:
谢谢硬汉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支持,STM32内部是个多路复选器,仅能选通一个。

可以在进入中断之后读取引脚的电平来判断吗?这样做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进入中断之后读取引脚的电平来判断吗?这样做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问一下

不行,一旦配置了EXTI后,就仅有一个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