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外部中断响应时间

楼主(2021-08-03):
请教下硬汉,HAL库和寄存器操作,对于外部中断的响应时间,有快慢之分吗?相差大吗

网友A:
外置中断的响应时间是硬件决定的。正常情况下,M内核一般是12个时钟周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置中断的响应时间是硬件决定的。正常情况下,M内核一般是12个时钟周期。

请问这种参数一般应该在那些文档中查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参数一般应该在那些文档中查询呢

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