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采集交流电压问题

楼主(2021-08-03):
我最近在测量交流电的电压  用定时器中断采集100个点 然后求出均方根即为有效值ad,然后再用有效值ad*5/32768算出电压值  现在算出的电压值和我用万用表测量得到的电压不一样,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不使用均方根,采集个3.3V的直流信号,看看求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均方根,采集个3.3V的直流信号,看看求出的电压是多少。

我现在是在测变比  测量次级线圈的电压正确  就是初级线圈这里的电压值测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均方根,采集个3.3V的直流信号,看看求出的电压是多少。

电压输入是3V左右 我用一个2K 一个1K的电阻分压 通道采集的是1K两端的电压  然后*3 不就是输入的电压值

楼主:
这个就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我的电路图

你的意思是测量AD2不正常?

网友:
万用表量到的就是有效值RMS, 为啥还要转换?

网友:
根据你的图, 你量到的只是半波, 另半波没了, 所以需要乘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