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发个帖子记录下调试以太网遇到的坑,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试试按照我的方法能不能解决

楼主(2021-08-03):
一楼说下硬件规格
MCU:STM32H7
PHY:DM9162+DM9000(RMII+16BIT FSMC)

楼主:
下班后更新,先更新硬件部分

楼主:
软硬件写一起了,就不分开了

1,        Q:DM9162使用有源晶振,晶振测试起振正常,但是无法Ping通或者连接不到服务器
        A:在DM9162的OSC_IN引脚上添加一个10-22pF的电容再次测试

2,        Q:DM9162网口指示灯上电后一直常亮(如果时DM9000的话具体表现为读phy id为0)
        A:晶振不起振或者晶振异常

3,        Q:DM9000上电后能读到ID,但是无法检测到网线插入
        A:调整FSMC的GPIO速度,从LOW到VERY_HIGH都试一遍
           DM9000电源滤波电容过小,多加两个10uF测试
           FSMC的PCB走线尽量等长且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不要贴的太紧,最好能满足3W走线要求
           初始化DM9000网卡时多初始化几次(我是上电检测不到一段时间后自动重启)

4,        Q:DM9000上电后读ID偶尔会出错
        A:检查PCB整体复位电路或者在初始化DM9000网卡驱动时多初始化几次

5,        等遇到新坑再添加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等待楼主更新

楼主:
DM9162能检测到网线插入,网口灯正常,但是无法Ping通,连接不上服务器(和上面一点重复,就把解决方案全部写出来了)
1,如果使用的有源晶振,在XTAL_1上加一个10-22pF的电容后重试
2,如果1方法不行,调整DM9162使用到的GPIO速度,从LOW到VERY_HIGH都尝试下

楼主(2022-02-23):
DM9162焊接问题,DM9162是个LQFP-48封装的芯片,焊接时尽量先焊接晶振部分,避免风枪或者电烙铁长期加热芯片,这个芯片不皮实,焊接过很多STM32系列的芯片和DM9XXX系列的芯片,相较于STM32,DM9162特别容易在高温下损坏,STM32可能用风枪吹下来再焊接上两三次都不会有问题,但是DM9162只要是吹过一次,大概率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