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crotex m0 进入NMI_Handler中断问题,什么异常情况导致单片机进入NMI_Handler中断

楼主(2021-08-03):
crotex m0  进入NMI_Handler中断问题,什么异常情况导致单片机进入NMI_Handler中断

网友:
特地搜索了下,主要是两方面触发,一个是外设触发,一个软件设置触发。

A NonMaskable Interrupt (NMI) can be signalled by a peripheral or triggered by software

网友(2021-10-18):
我也遇到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使用内部时钟,没有接晶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触发了NMI_Handler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内部时钟,没有接晶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触发了NMI_Handler中断。

我的是因为看门狗中断引起的这个错误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A:
使用内部时钟,没有接晶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触发了NMI_Handler中断。

你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