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LMS最小均方自适应滤波器

楼主(2021-08-04):
LMS 最小均方自适应滤波器能够"学习"未知的传输功能。LMS滤波器使用梯度下降方法,根据瞬时错误信号更新滤波系数。自适应滤波器常用于通信系统、均衡器和降噪。CMSIS DSP 库包含在 Q15、Q31 和浮点数据类型上运行的 LMS 功能。库还包含归一化 LMS 滤波器,其中滤波系数适应性独立于输入信号的水平。

LMS 滤波器由以下两个组件组成。第一个组件是标准横向或 FIR 滤波器。第二个组件是系数更新机制。LMS 滤波器具有两个输入信号。"输入"馈送 FIR 滤波器,而参考输入对应 FIR 滤波器的预期输出。即更新 FIR 筛选器系数,以便 FIR滤波器的输出与参考输入匹配。筛选器系数更新机制基于 FIR 筛选器输出和参考输入之间的差异。当滤波器调整时,此"错误信号"倾向于为零。LMS 处理功能接受输入和参考输入信号,并生成筛选器输出和错误信号。

网友A(2021-09-19):
如果预期输出本身就不是很规则的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预期输出本身就不是很规则的信号呢?

这个不影响。

下面是两个周期的任意波形+白噪声,前1024点和后1024点,后面1024点滤除白噪声的效果已经比较好,而前1024的点的前半段一直在逼近我们设置的参考波形中

网友B:
想简单的修改下,但不清楚其原理,不知道哪里修改的不对,步长因子和阶数由什么而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简单的修改下,但不清楚其原理,不知道哪里修改的不对,步长因子和阶数由什么而定呢?

这个没有窍门,我教程里面简单总结了些。

网友C(2021-11-30):
硬汉哥,对于高通和低通滤波,可以自适应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对于高通和低通滤波,可以自适应嘛

也支持的。

硬核发布基于STM32H7的自适应滤波器教程,无需matlab生成系数,支持自学习(2021-09-20)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1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