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的时钟配置

楼主(2021-08-04):
    使用Cube生成代码,发现配置时钟函数SystemClock_Config()出错,进一步分析是里面的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E_TIMEOUT_VALUE)判断一直超时,从而导致了设备是时钟配置总是出错。改用标准库中的SetSysClock()配置时钟则可以正常工作。还请帮忙看看啊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是安富莱的V6开发板?  安富莱的开发板外部时钟是 8MHz的,你STM32CubeMX配置的时候有没有重新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安富莱的V6开发板?  安富莱的开发板外部时钟是 8MHz的,你STM32CubeMX配置的时候有没有重新输入?

我已经将晶振配置为了8M。TIME_OUT_VALUE这个值目前是100ms,我将它设置为10s也不行,最终还是会超时。在这等待的过程中,HSE无法READY,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晶振有问题。但是利用标准库进行配置又能正常工作,因此晶振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HAL_GetTick这个函数你要看一下。这里需要使用一个定时器来获取计时的时间。看看有没有冲突,或者配置什么的。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默认都是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将晶振配置为了8M。TIME_OUT_VALUE这个值目前是100ms,我将它设置为10s也不行,最终还是会超时。在 ...

armfly的HAL库代码烧录看看跑起来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