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生成文件失败,程序跳到硬件中断。但是创建文件夹,显示文件夹,删除文件夹都没有问题

楼主(2021-08-04):
请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默认例子需要的栈空间比较大,看下你调用的函数是不是有较大的局部变量需求,也就是FatFS的各种变量是定义到了函数里面。

简单些你可以加大xxx.S文件里面的stack大小。

楼主:
好的 测试了 的确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