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freertos中 usb host 中f_read报错

楼主(2021-08-04):
调用f_read就硬件报错。查了资料说是f_read那个结构体包含一个大数字。导致栈溢出了。后边改成全局变量依旧报错。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报的什么错误? 底层硬件出错?

楼主:
在freertos中usb otg中断触发f_read 中断言失败疑惑

usb host -> f_read() ->configASSERT( ucCurrentPriority >= ucMaxSysCallPriority ); 此次断言失败 。

请教为什么呢,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 host -> f_read() ->configASSERT( ucCurrentPriority >= ucMaxSysCallPriority ); 此次断言失败 。

...

要在受FreeRTOS控制的中断里面调用其以FromISR结尾的API
ps:帮你把昨天发的问题贴合并到这个里面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错误? 底层硬件出错?

是如果是通过bin文件的话。就是在同一个地址read时候报hardfault。前边的内容都可以read然后保存在nand。
到了指定的文件地址,read 就hardfault了。查了二天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使用mx配置的usb host。需要修改里边的malloc函数吗。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受FreeRTOS控制的中断里面调用其以FromISR结尾的API
ps:帮你把昨天发的问题贴合并到这个里面来了。 ...

我现在换到了裸机下,就会存在上边答复的现象。
/* Memory management macros */
#define USBH_malloc               malloc
#define USBH_free                 free
#define USBH_memset               memset
#define USBH_memcpy               memcpy

这里的malloc是否需要改成自己的malloc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mx配置的usb host。需要修改里边的malloc函数吗。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不行的话,直接参考我的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另外你当前是不是就没有枚举成功啊,如果没有枚举成功,建议看下你的USB时钟是48MHz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直接参考我的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有成功的枚举。因为我的bin文件是8m大小。可以读取到6m的位置,然后再偏移地址读就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成功的枚举。因为我的bin文件是8m大小。可以读取到6m的位置,然后再偏移地址读就报错了

直接在我的工程基础上搞得了,你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有点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我的工程基础上搞得了,你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有点长了。

在哪一个工程可以直接搞呀

楼主:
请问一下,晶振会不会存在在读usb过程中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晶振会不会存在在读usb过程中不准

使用HSI48要考虑温漂,不过测试阶段可以忽略不计。